DC-DC输出36V 用什么型号 IC

楼主(2013-01-06):
哪位老师知道DC-DC输入48-72V,输出36V,输出电流350MA,用什么型号的IC,也就是用电动车电瓶负载3*1W到9*1W的LED电灯,知道的请赐教!

楼主:
jjjyufan太感谢你的回复,我手上有这样的板子,对照你的纸,你少了一个恒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我的板子上是两个,麻烦老师给看一下这用的应该是什么型号的IC.
,。
噢对了,我的QQ是475435724,希望和你成为朋友!
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A:
把胶清掉,应该可以看的,
这种电压范围的,一般都是国外货,国内的很少
凌特的你找找,
不过话说回来,没必要抄一模一样的吧,功能一样即可。

网友A:
TI 其他方案你也可以看看,是只是选了其中一个给你

楼主:
谢谢你,麻烦你再给我一个简单容易做的方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