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接口保护电路设计 (浪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6):
描述你的具体问题。至于你的电路是不够妥当的,建议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相关的老帖。

楼主:
现在电路的问题是能正常通信但是无法有效的防止器件损坏

网友B:
分3级保护,前级加气体放电管,中间加PPTC,后继加TVS,保证能满足浪涌和静电

网友C:
最好对端口进行隔离一下

网友C:
安装浪涌保护器,采用菲尼克斯的一款12V的测试效果比较好

网友C:
对浪涌来说,隔离是最好的效果

网友C:
避免输入输出之间的线缆交叉,减少线间耦合干扰

网友C:
浪涌保护器一定要保证接地良好,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用光耦或磁耦隔离效果好

网友E:
建议加TVS进行防护,对于差模也要防护,如果防护等级不高,TVS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