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操作AD7799无法读出数据

楼主(2013-01-07):
示波器查看NSS、SCK、MOSI波形正确,就是在MISO上没有数据输出
大大们帮我看看,是否有哪儿配置错误或者写得不正确
真是衰,就没有用SPI调通过一个东东。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AD7799.h"
#include "Init.h"

/* Exported macro ------------------------------------------------------------*/
//#define SPI_MODE

#define AD_CS_HIGH()                GPIO_SetBits(GPIO_AD_NSS, AD_NSS)
#define AD_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_AD_NSS, AD_NSS)

#define AD_SCLK_HIGH()                GPIO_SetBits(GPIO_AD, AD_SCLK)
#define AD_SCLK_LOW()                GPIO_ResetBits(GPIO_AD, AD_SCLK)

#define AD_MISO_HIGH()                GPIO_SetBits(GPIO_AD, AD_MISO)
#define AD_MISO_LOW()                GPIO_ResetBits(GPIO_AD, AD_MISO)
#define AD_MISO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AD, AD_MISO)

#define AD_MOSI_HIGH()                GPIO_SetBits(GPIO_AD, AD_MOSI)
#define AD_MOSI_LOW()                GPIO_ResetBits(GPIO_AD, AD_MOSI)

/*******************************************************************************
* Function Name  : AD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SPI ENERGY (CS5460) driv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_SPI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 | RCC_APB2Periph_GPIO_AD | RCC_APB2Periph_GPIO_AD_NSS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_SCLK | AD_MISO | AD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A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_IN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ENERGY,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_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AD_NSS,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AD_CS_HIGH();
//        AD_INT_HIGH();

        /* Connect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Key Button GPIO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AD_PORT_SOURCE, AD_PIN_SOURCE);

        /* Configure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AD_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_AD,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_AD, ENABLE);
}

/*---------------------------------------------------------
Func: AD7799忙判断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timeout
---------------------------------------------------------*/
bool AD_WaitBusy()
{
        int i;
        AD_CS_LOW();
        i=0;
        while(AD_MISORead()){
                i++;
                if(i>2000)
                        return TRUE;
    }
        AD_CS_HIGH();
        return FALSE;
}

/*---------------------------------------------------------
Func: AD7799读取寄存器数据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_RegRead(u8 RegAddr,u8 *Buffer,int Length)
{
        AD_CS_LOW();

        RegAddr|=AD_OP_READ;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_AD,RegAddr);

        for(int i=0;i<Length;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_AD,0x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Buffer = SPI_I2S_ReceiveData(SPI_AD);
        }
        AD_CS_HIGH();
}

/*---------------------------------------------------------
Func: AD7799写入寄存器数据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_RegWrite(u8 RegAddr,u8 *Buffer,int Length)
{
        AD_CS_LOW();

        RegAddr|=AD_OP_WRI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_AD,RegAddr);

        for(int i=0;i<Length;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_AD,Buffer);
        }

        AD_CS_HIGH();
}

/*---------------------------------------------------------
Func: AD7799复位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void AD_Reset()
{
    u8 Cmd[4]={0xFF,0xFF,0xFF,0xFF};

        AD_CS_LOW();
        for(int i=0;i<4;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AD,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_AD,Cmd);
        }
        AD_CS_HIGH();
}

/*---------------------------------------------------------
Func: AD7799通道内部校准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bool AD_Calibrate(u16 cfg)
{
    bool R=FALSE;
        u8 Cmd[2];
    Cmd[0]=cfg/0x100;
    Cmd[1]=cfg%0x100;
    AD_RegWrite(AD_REG_CONFIG,Cmd,2);        //设置配置寄存器
    Cmd[0]=AD_MODE_IZCM/0x100;
    Cmd[1]=AD_MODE_URA15;
    AD_RegWrite(AD_REG_MODE,Cmd,2);                                //进行内部零度校准
    R|=AD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Cmd[0]=AD_MODE_IFCM/0x100;
    Cmd[1]=AD_MODE_URA15;
    AD_RegWrite(AD_REG_MODE,Cmd,2);                                //进行内部零度校准
    R|=AD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return R;
}

/*---------------------------------------------------------
Func: AD7799初始化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bool AD_Init(u16 cfg0,u16 cfg1,u16 cfg2)
{
    u8 ID;

        AD_SPIInit();
    AD_Reset();

        DelayMs(10);
//    Wrtos_TaskDelay(10);

    AD_RegRead(AD_REG_STATUS,&ID,1);                        //读取器件ID
    AD_RegRead(AD_REG_ID,&ID,1);                        //读取器件ID
任何时候这儿读出都是0,明显不对
    if((ID==0xFF)||(ID==0x00))
                return TRUE;
    AD_Calibrate(cfg0);                //通道1校准
    AD_Calibrate(cfg1);                //通道2校准
    AD_Calibrate(cfg2);                //通道3校准
//    Cmd[0]=S6|S5|S4;
//    AD7799_WriteReg(ADC_REG_IO,Cmd,1);
    return FALSE;
}

/*---------------------------------------------------------
Func: AD7799开始转换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_Start(u16 cfg,u16 mode)
{
        u8 Cmd[2];

        Cmd[0]=cfg/0x100;
        Cmd[1]=cfg%0x100;
        AD_RegWrite(AD_REG_CONFIG,Cmd,2);
        Cmd[0]=mode/0x100;
        Cmd[1]=mode%0x100;
        AD_RegWrite(AD_REG_MODE,Cmd,2);
}

/*---------------------------------------------------------
Func: AD7799读取转换结果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u32 AD_Read()
{
        UNION_V v;
        v.v_char[0]=0;
        AD_RegRead(AD_REG_DATA,&v.v_char[1],3);
//        D=TTS_D32FromArray(Cmd,1);
        return v.v_long;
}

网友A(2015-01-2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2017-03-12):
已解决,SPI接口配置问题

网友B(2018-07-2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SPI接口配置问题

怎么解决的?能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20-03-19):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分享。

如果使用 STM32CubeMx工具来做配置可以 省却很多因为 管脚分配、管脚复用、时钟配置方面的问题,
真的省很多事!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SPI需要怎样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