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USB声卡IC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网友A:
PCM2706,不过5mm*5mm是我看错还是你写错

网友B:
PCM2702(IC1)为美国TI公司属下的BB公司生产的USB接口DAC芯片。PCM27O2支持USB1.0标准,可接收16bit的立体声或单声道的USB音频数据流,其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IC2为集成双运放,用作输出缓冲放大。
IC1的左边为数字输入部分,右边为模拟输出部分,PCM2702的2脚要求电压为3.3V,在这里,巧妙地用一个红色发光管降压,并兼作电源指示,只要插上USB口它就会亮,并接R1是为了减轻LED的负担。R2为上拉电阻,考虑到计算机提供的电源高频纹波较大,故采用较强的滤波措施。C3~C11和C18均为电源滤波和退耦电容,加一个电感作模拟部分的滤波。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usb%e5%a3%b0%e5%8d%a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