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函数问题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楼主:
void delay(uchar i)//精确延时函数
{
        while(--i);
}

/*
此延时函数针对的是12Mhz的晶振
delay(0):延时518us 误差:518-2*256=6
delay(1):延时7us
delay(10):延时25us  误差:25-20=5
delay(20):延时45us   误差:45-40=5
delay(100):延时205us 误差:205-200=5
delay(200):延时405us 误差:405-400=5
*/

楼主:
此程序的作者看到了,请不要介意,或是请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刚才写了一个小程序测了一下时间,如果delay(10),实测延时时间在27.12US。

楼主:
晶振为11.0592MHZ。

楼主:
从实际结果来看,delay(X),X的大小确定了延时时间的长短,但为何delay(0)的延时时间有560US这么多(实测的),按我的想法,delay(0)也就是UCHAR I=0;而UCHAR型的数值只是0-255,如何还能减呢?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反汇编的

网友B:
一个类似这样的延时函数,你需要通过C的编译后,查看这段函数的汇编代码有多少个指令,然后检查每一个指令的执行周期是多少,再检查你的方案设计,得到你的CPU的基本指令周期是多少,例如:
1, 12MHz的晶振输入,1:1分频,即1个时钟脉冲就是一个指令周期,指令周期T=83.3ns,如果是2:1分频,就是指指令周期T=166.67ns.T=n*Clk, n是分频数,Clk是时钟,不过有一些CPU的时钟不是直接晶振频率分频到指令周期的,可能还有倍频,这些需要你查看你的CPU的数据手册。
2,你的延时函数有多少条汇编指令,例如
C的原形是Delay(unsigned char Dly),通过C编译后行成以下汇编代码,然后我们假定这些指令的执行周期分别是:
_Delay:
  mov AX,BX  ; 指令周期1T  AX与BX都是8位
_Delay1:
  dec BX         :指令周期2T       如果Dly=0,则BX的初值为0,0-1=FF,即最大延时!
  jmp _Delay, BX>0  ;指令周期2T
  ret   ;指令周期1T
  那么这个程序的延时=1T+Dly*(2T+2T)+1T,T=n*Clk,Clk=1/12mHz,这样你就可以算出这个延时程序的延时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考虑中断导致的延时误差,即我们默认在执行这个函数时不发生中断,如果会有中断在这个函数中发生,那计算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根据执行指令周期的总数来的  指令周期根据时钟周期来的

网友D:
delay(0)延迟更长是因为延迟函数是 先减再检查的,0-1等于255(uchar)
实际效果约等于delay(256)  /(uchar不能调用256,这是为了说明)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