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前辈 我想自己焊接一个单片机的系统,用来定时器控制外围外围电路,,  我需要买一个单片机芯片,晶振,复位电路系统,电源模块,那请问的是 有专门的下载程序的模块吗?要是有的话,是不是买过来按照说明 焊接上就可以啊 ?:(

网友A:
用 STC单片机吧 下载只要接串口线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B:
晶振,复位电路系统,电源模块的话这些是必须要自己做的,下载程序可以用STC单片机,不用专门的下载电路,串口就可以了。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TC单片机吧 下载只要接串口线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我想自己焊接 但我想问的是下载口如何和单片机芯片链接的,,求它的内部电路(这样可以作为我的指导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复位电路系统,电源模块的话这些是必须要自己做的,下载程序可以用STC单片机,不用专门的下载电路, ...

电源模块自己买 ,,买完焊上去就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自己买 ,,买完焊上去就行吗

买一个220转5v的电源,一般15块左右,再接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C:
找个ST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怎么下载数据的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220转5v的电源,一般15块左右,再接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个接口是一端链接电源 一端链接单片机芯片吗?  我想问的是这个接口如何和单片机芯片怎么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ST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怎么下载数据的怎么连接的

谢谢了

网友D:
还需要下载程序吧

网友E:
用STC的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网上有,下载程序两种方法,一是用串口线下载,你的板子上得有232芯片;二是用USB转串口线下载。推荐第二种,板子上留出四针接口,VCC  GND  RXD TXD,买个或自己做个U转串的模块,安好驱动程序,电脑上的操作是上宏晶官网下个烧写软件,选择好单片机型号、HEX文件、COM口、波特率,点下载,系统重新上电就OK了。
没办法再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