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小弟求救了

楼主(2013-01-07):
如图 我想请问的是,那个在板子上接受数据的东西,,在电路板上和单片机是如何链接的,,谢谢了

网友A:
能否在说明清楚一些呢?不是很理解你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在说明清楚一些呢?不是很理解你的描述

单片机接收下载数据的模块如何单片机怎么联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接收下载数据的模块如何单片机怎么联系的?

下载模块应该是一个MAX232,与单片机的P3.0和P3.1相连,因为P3.0和P3.1就是TXD0,和RX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模块应该是一个MAX232,与单片机的P3.0和P3.1相连,因为P3.0和P3.1就是TXD0,和RXD0。 ...

谢谢 我试试,,,,哈哈

网友B:
你这是ISP下载,不是STC单片机,STC是用串口,ISP口咋接直接搜相关芯片的ISP下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ISP下载,不是STC单片机,STC是用串口,ISP口咋接直接搜相关芯片的ISP下载就行 ...

我的意思是 我要自己做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可以往里面下载程序的,,这个好做吗?
  我想问的是  下载程序的模块是怎么和单片机 链接的 谢谢了,,:(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单片机的编程接口是什么样的,我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的,一种是USB转串口,然后串口直接和单片机的串口RXD和TXD连接.另外一种是自己开发一块写程板,要写入程序的单片机编程接口和写程板的接口连接,然后写程板通过USB转串口和计算机连.

网友D:
这个属于程序下载问题,ISP下载,将程序写进单片机里的。你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到这个接口的内容!!

网友E:
呵,LZ要下点功夫呀,看看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我要自己做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可以往里面下载程序的,,这个好做吗?
  我想问的是  下载 ...

你网上直接找现成的开发板原理图就行了,里面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模块应该是一个MAX232,与单片机的P3.0和P3.1相连,因为P3.0和P3.1就是TXD0,和RXD0。 ...

谢谢你,,我想自己焊接单片机板的时候,我买个那个max232 模块 就行吗? 还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现成的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想自己焊接单片机板的时候,我买个那个max232 模块 就行吗? 还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现成的 呵呵 ...

你那个ISP里面应该就是了,不用买了。

网友F:
建议楼主找本书好好看看。只看前面两章,看完再来问问题。

网友G:
首先搞清楚你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说明具体环境和具体要求,人家才能帮你

网友H:
STC好像有个自定义下载,先发送自定义数据,再复位ISP,就能下载,

网友I:
见下载口电路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J:
我也不知道问题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线两个头 一头一个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