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一个热敏电阻,搭配MCU自带的ADC做检测,你查查热敏电阻的参数

网友B:
google 出来一大堆电磁炉电路,自己分析下好了
实在不懂,贴图来问

网友C:
也可以直接用温度检测芯片。

网友D:
若超过允许值范围,则关断IGBT 管驱动输出信号,即关机,从而起到过压或欠压保护的作用。
R001、R305、R306 串联后在IGBT 管的c 极采样,其分压值送至单片机IC01 的辊輶讹脚。单片机以此电压为依据,与内部设定值进行比较,判断IGBT 管的c 极电压是否超高。若超高,则限制IGBT 管的导通时间,令IGBT 管驱动信号的高电平变窄,IGBT 管的导通时间变短,使IGBT 管的c 极电压变低,从而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a3%80%e6%b5%8b/

楼主:
已懂  谢谢大家

网友E:
我家的电磁炉就是温度一高  就会断电 出现一个 E-什么  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