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电容一般选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2013-01-07):
电解电容吗?铝电解还是钽电容?

网友A:
选超级电容!

网友B:
铝电解电容储能较大,耐压较高,但是ESR高,反应速度较慢,失效模式一般为断路。
钽电容ESR低,反应速度快,但是耐压较低,击穿后失效模式为短路。

哈哈

网友C:
还是得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来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来选择啊

做断电保持用,手册推荐是68uF,选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超级电容!

不需要太大的,维持一小会儿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断电保持用,手册推荐是68uF,选什么好?

68uf的话钽电容就可以了,TAN-A封装
如果对价格很敏感的话,可改选铝电解电容

网友D:
由物理学可以知道,当带电物体带有电量q,相应的电位为U时,把一个dq从无限远处移到此带电体上时。
铝电解电容器的实际工作环境不一定是最高温度,大多数可能在低于最高温度下存储或工作。这时铝电解电容器的实际寿命又是多少呢?可以通过推算得到。我国江海电容器厂推荐的推算方法如下:
(1)不含有纹波电流工作状态的铝电解电容器的推算。基本依据为“10℃法则”,即环境温度每上升10℃寿命减半,反之亦然。这个“10℃法则”只在零纹波电流条件下适用,在铝电解电容器流过比较大的纹波电流时不一定适用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ae%b9%e9%87%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