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配金属壳干扰严重

楼主(2013-01-07):
如题所示,屏幕和壳之间垫上绝缘胶带效果也不好,需要垫到一定厚度才能降低影响,但是外观又不好看了 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A:
对抗电磁干扰有两个主要的手段,第一是泄放,第二是远离。

电子产品使用金属屏蔽层的目的是为了将干扰导入出去,也就是第一个手段,而这需要可靠、正确的接地等,你的屏蔽层可能没有接地或者接地不正确,导致屏蔽层反而成了接收机的天线,于是只能不停的垫隔离海绵,结果相当于第二个手段,也就是远离干扰源。

本质的问题你还的检查你是否正确接地等了。

网友B:
保证“金属壳”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