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TOP249

楼主(2013-01-07):
实际上这段时间问了好几个这个问题了。
原来是用227带不动120W,现在换成249可以了,但是想按照理论计算的变压器参数绕个变压器行不行。
绕了个初级42T,次级2T\5V绕组,其余的按变比算出来的,但是这个变压器总是击穿249,启动的时候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不正常时就一下子到700V以上,就击穿249了,初级电感0.5mh,不知道什么原因呀!!!

楼主:
我用示波器观测开关管DS两端的波形了,启动的时候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有时候会出现700V以上的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跪求

楼主:
也许我描述的不够清晰吧!
原来的变压器参数是:70T/7T,现在的是42T/2T。
下午又试验了一个变压器:60T/3T的,电感量1mh。测试这个变压器的时候我监测TOP249的DS两端波形,用调压器上电,在100V时启动起来了,慢慢升高电压,到150V左右时又炸**了!!!!郁闷中,但是DS两端波形正常,也没有超过700V呀!怎么回事???一个人摸索太累了!

网友A:
可能漏感过大,再吸收电路加个P6KE200试试,那是一个200V的稳压管

网友A:
电源的初级的圈数是算出来的,不是按照以前的比例的去想,建议你下载PI的软件,你里边有设计开关变压器

网友B:
DS并的RC不是随便并的,干掉看看
变压器匝比太大了
电感量1mH太大了,变压器会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并的RC不是随便并的,干掉看看
变压器匝比太大了
电感量1mH太大了,变压器会饱和的 ...

DS两端的RC现在去掉了,这个参数是计划以后优化用的,实际上就试过一次。
电感量0.5mh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变压器匝比太大了*我也考虑过,但是为什么大了会炸**呢?我买的5个样品现在就1个了,都不敢乱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漏感过大,再吸收电路加个P6KE200试试,那是一个200V的稳压管

这个可以试试,我都监测DS波形的,有一次炸**是因为超过700V了,但是后来的我是慢慢升高输入电压的时候炸**的,同时DS波形没有到600V呢。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初级的圈数是算出来的,不是按照以前的比例的去想,建议你下载PI的软件,你里边有设计开关变压器 ...

有PI的软件,我的参数都是按照《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来算的。

网友C:
下载PI软件,用这个来计算变压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PI软件,用这个来计算变压器参数

你好,我有这个软件的,他的参数是50T,2T的,但是他的次级绕组都是均匀绕在整个骨架上的,我的是紧密密绕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是什么影响呢?还有他们推荐是三明治绕法,我们的是先绕一组初级绕组,最后再绕一组初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PI软件,用这个来计算变压器参数

我用了呀,PI的是50T,2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赐教

网友A:
我用的250的管,没有一个炸过加个200v稳压管,我自个做了俩个电路,用PI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50的管,没有一个炸过加个200v稳压管,我自个做了俩个电路,用PI软件做的 ...

变压器什么参数?什么磁芯呢?多少匝?

网友A:
主电压38v    3A,   22匝,15V   , 1A  4匝,    -15V     ,1A变压器好像是EC40,加上稳压管,电压就不会超过700V,前提你的变压器匝数是不是对的,那个片子很好使,一般不会坏的,吸收电路好像有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压38v    3A,   22匝,15V   , 1A  4匝,    -15V     ,1A变压器好像是EC40,加上稳压管,电压就不会超过 ...

哦,主要就是变压器的问题,原来的是70T7T的,由于按理论计算出来的都是40T左右的,所以就饶了个40T的变压器,然后就引发了后面的不断炸**

网友E:
三楼是一个负载很轻的波形
如果这么轻负载就炸片子,请查一下反馈回路参数匹配和反馈绕组的电压。
还要测一下反馈绕组和初级的绝缘阻抗如果过低反馈端电压就能损坏片子。
次级绕组的圈数不是这么计算的。依据主控回路的负载计算该绕组的电感(一般DCM方式应确保开关管关闭期间电感储能完全释放),然后再推算变比。
计算玩变比后校核一下反射电压和峰值电流,如果不合适需要重新设定占空比。
反馈绕组的整流电容适当大一些

网友F:
匝比大   肯定爆;P

网友G:
你应该试试40/1 ,电感值太大了控制下,看波形你的负载好像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楼是一个负载很轻的波形
如果这么轻负载就炸片子,请查一下反馈回路参数匹配和反馈绕组的电压。
还要测一 ...

反馈端得电压是测试反馈二极管输出电压吗?这个地方是按照15V绕组绕的。
电压差不多也是15V左右,但是反馈的电压应该是6V那个样子吧。这个地方也不是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匝比大   肯定爆

那你的意思是不能大过10:1???

网友H:
好好算下RC吸收尖峰,还有后级的反馈参水有关系,毕竟是闭环控制的,
还有你的变压器一方面结合自己计算的,另一方面可以参考PI提供的软件计算,综合再实验,变压器不建议自己绕,漏感很大,经常炸管,你可以试试250

网友F:
这个电路匝比别超过30/1,再算下最大导通时间,把初级电感值算出来。选下线径,就可以跑起来了;P
再琢磨琢磨吸收回路,应该就成了

网友I:
炸开关管有多种原因;你所说的己启动了…次级有输出电压么?开关变压器各绕组相位是否正确?调试时、应用调压器,在启动时停止加压;测试各结点电压;计算值还是要通过实验,不断修改…你知道;理论与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好算下RC吸收尖峰,还有后级的反馈参水有关系,毕竟是闭环控制的,
还有你的变压器一方面结合自己计算的 ...

开关管的RC尖峰吸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用示波器监视这个地方的波形的。
正在试验中,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炸开关管有多种原因;你所说的己启动了…次级有输出电压么?开关变压器各绕组相位是否正确?调试时、应用调 ...

我用的是调压器,空载一切正常!只是在找炸管子的原因,学习中!
对于问题总想找到原因,解决办法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匝比别超过30/1,再算下最大导通时间,把初级电感值算出来。选下线径,就可以跑起来了
再琢磨琢 ...

你说的简单呀

网友F:
100/4      100uH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4      100uH

100uh?是不是太小了点!电感量太小有什么影响?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F:
DCM     电感L与功率P  反比

网友F:
在连续模式下L会比较大,有的会有10倍左右

网友E:
不分析具体情况,一个劲的要求减变比。

初级电感计算公式:L1= f * E^2* ton^2 / (2 * P1)
TOP249 f=132KHz
如果电压下限定为0.85那么E=255V
原来L1=500uH ton=3.75uS toff =3.75uS
注意:次级电感式依据是依据toff计算出来的
当次级电感改为1000uH以后, ton=5.3uS toff=2.3uS.
截止时间短了,为了保证传输功率完全相应的电感应该减小再考虑到初级电感的增加,匝数比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小。
那么正确的匝数比应该怎样计算呢?
L2= f * (Vo+0.7)^2* toff^2 / (2 * P2)
如果次级功率完全分配给5V绕组
那么初级电感=500uH时 L2=0.25uH 匝数比=45
    初级电感=10000uH时 L2=0.25uH 匝数比=45 L2=0.094uH 匝数比=103

这两个匝数比,尤其是后者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初级反射电压和次级冲击电流都太高。
但有以下三个因素可以考虑
1、初级电感计算时没有考虑效率问题,加上效率因素初级电感将降低不少。
2、次级电感的计算是以全部输出功率都分配在这一绕组上的,本应用上L2绕组的实际功率值功率值要小因而实际电感会大很多。
3、计算中的数据是依据DCM方式计算的,实际上工作于CCM模式下允许适当的降低次级功率的计算值。

图做的不规范,所有元器件都没有标出使用参数,变压器同名端也不明确,这样别人有意帮你审查设计时无从下手。
在你没有把握时应想办法测量初级电流波形,你会有想象不到的收获。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把所有输出输入的相关位置电流波形都测一下,这样可以为你改善效率和纹波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几点建议
1、前面有人提到过P6KE200,不过用这个管子主回路变比应控制在30以内,这样的好处是初级引起的尖峰电压可以由其吸收而反射电压引发的电流走过吸收电阻。
2、选择漏极吸收电容的容量把主峰值控制在安全范围即可,不必太大。漏极释放电阻选择在最高输入电压时吸收电容释放完全为宜,这样可以降低电阻的热度。
3、如果窗口允许,次级匝数可以适当的增加,好处是耦合效率提高,初级电感可以调整磁芯气隙适应。
4、初级绕组最好将电源侧放在外圈,这样可以降低容性耦合。
5、如果有精力,查一下TOP249手册和光耦手册,尽量使反馈调节范围控制在最佳线性区域。
6、反馈绕组15V似偏高,最好控制在10V以内,这样可以避免过反馈时损坏管子。

网友J:
估计是漏感太大,另外加上吸收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匝数比20其实还好,5V输出绕组这算过来的电压也有110-130V之间,不算太高。
关键是负载比较大,初级电流很大,这样漏感能量也会很大。需要很好的吸收电路才行。
楼主应当根据初级最大电流峰值和测量变压器的漏感值来设计吸收电路。
如果测量的漏感值超过初级电感量的5%,那可能是设计的变压器气隙长度太大,需要考虑重新设计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