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的疑惑

楼主(2013-01-07):
关于ADC采样的疑惑
ADC采样分为2个部分,即采样和转换
1)采样和转换可以同时进行吗?还是在ADC_Cmd(ADC1, ENABLE)这个函数使ADC使能以后就一直在采样?假如用TIM2_CC2作为触发事件,那么TIM2的定时中断到了就开始转换还是先采样再转换?

网友A:
ADC不使能,怎么进行采样啊,,,不过,我也细注意过这个问题,反正触发后等转换完成后再读数据。。

楼主:
当然是使能以后再采样,但是如果需要严格控制采样的开始和结束呢?

网友B:
LZ想问什么?
STM32的AD,采样时间可以设置,采样的开始可以由定时器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问什么?
STM32的AD,采样时间可以设置,采样的开始可以由定时器来触发。 ...

我想说的是ADC采样时间有2个部分,AD采样不是有2个过程即采样和转换么,那采样和转换是什么关系,二者互相独立还是先采样再转换,在转换期间不会采样?手册里说的是TIM2_CC2事件触发的是通道的转换噢,那采样是AD上电软件配置好以后一直在采样的么?

网友A:
这应该涉及芯片内部结构。

一般从应用角度我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应用中,转换结果值没什么大的误差。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转换前进行采样,也就是启动或触发后采样转换一体。因为有一个通道切换过程,,不会在没触发时采样吧,那采样岂不是没意义?

网友B:
STM32 ADC是先采样、再转换,其它ADC应该也是这样。
STM32 ADC 在转换期间应该也可以采样。

具体可以看referenc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