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咨询电源问题,对电流问题不太懂

楼主(2013-01-07):
file:///C:\Users\123\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1954913\QQ\WinTemp\RichOle\W)04Y7OWJD7Z36BFRZNL89E.jpgfile:///C:\Users\123\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1954913\QQ\WinTemp\RichOle\W)04Y7OWJD7Z36BFRZNL89E.jpg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准备对调制器的BIAS端进行供电,要求是10V电压可调,电流为500mA。用LM317进行稳压,我准备再加一个10K的电位器进行分压,我就是不太了解,加了电位器之后电流怎么计算。。。然后能有500mA吗?好像输出是1.5A的。。。反正大于500mA就行了。。。高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在线等。。。速度啊。。。谢了哈。。。。

网友A:
我也不太懂 帮顶一下 别让帖子下去了

网友B:
不懂这个 帮你顶

网友C:
首先“准备对调制器的BIAS端进行供电”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暂时忽略 如果你只是需要个10V 0.5A 电源
317是可以做的,根据手册,图纸,调整ADJ 分压 电阻 。当然也要看你的输入电压电流的,10V 0.5A 要加散热片的。
估计有点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准备对调制器的BIAS端进行供电”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暂时忽略 如果你只是需要个10V 0.5A 电源
317是可 ...

但是要求可调啊。。可能要用到4V,6V,8V等几个电压,如果要调节的话,怎么办?电路设计时直接将R2设计为可调的电位器?然后调节?还是在固定R2之后再出来调节?这对输出电流有影响吗?能够保持0.5A吗?还有对输入电压电流有什么具体要求?谢谢了。。。话说有木有什么书推荐的,可能问题比较小白。。。

网友D: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加的那个电位器应该说相当于一个电阻,你说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要求可调啊。。可能要用到4V,6V,8V等几个电压,如果要调节的话,怎么办?电路设计时直接将R2设计为可 ...

根据6楼的公式算.6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F:
6L的图可以用,限定最高电压10V的话,最好在电位器上并个电阻
6LR2就是你说的电位器

网友G:
并不并电阻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如6楼图中输入电压,LDO效率就太低了。效率=OUT/IN*100。看手册ADJ需要电流大小,电位器足够用了,ADJ对电流输出是没有影响的,控制的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