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纹波产生的根本原因及理解

楼主(2013-01-07):
最近看一份资料,对电容纹波又有了疑问: 电容纹波的产生是因为电容存在ESR的原因,还是理想的电容就没有纹波。上资料,上图。
如图,我们所说的纹波是指dESR_L 还是 dVc  或者是两者之和。

楼主:
群里的大师们,请指点迷津。 另外上完整的资料。

网友A:
图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由ESR造成“阻性”衰减——就是“直上直下”那段。注意,图中忽略了上升段的影响。

网友B:
电容不是造成纹波的原因,通常来说电容在电路是用来降低纹波的,但纹波可能因为电容的ESR等的存在而无法达到更好状态,你的**我没有仔细看,但估计讲的是因为ESR的存在而造成无法理想的消除掉纹波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造成纹波的原因,通常来说电容在电路是用来降低纹波的,但纹波可能因为电容的ESR等的存在而无法达 ...

电容在电路是用来降低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由ESR造成“阻性”衰减——就是“直上直下”那段。注意,图中忽略了上升段的影响 ...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容的纹波就是 指“直上直下”的那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由ESR造成“阻性”衰减——就是“直上直下”那段。注意,图中忽略了上升段的影响 ...

那dVc (直上直下)后面一段是代表什么意思? 还望老师再次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造成纹波的原因,通常来说电容在电路是用来降低纹波的,但纹波可能因为电容的ESR等的存在而无法达 ...

老师,您好! 我现在纠结的是图中dESR_l和 dVc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如果“波纹”定义是指“波动Vpp”的话,那么波纹就是VESR+Vc
(表述波纹可有几种指标)

大多情况下,ESR远小于源内阻和负载阻抗。就是说波纹主要是Vc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容的纹波就是 指“直上直下”的那段?

纹波是指整个波形而非局部,只是由于ESR的存在致使纹波变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Vc (直上直下)后面一段是代表什么意思? 还望老师再次讲解。

“直上直下”是由阻性(ESR)所致,而那段斜坡是电容的充放电特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我现在纠结的是图中dESR_l和 dVc 代表什么意思?

按图
dESR——负载电流(假设固定值)在ESR上产生压降
dVc ——持续放电造成电容电压随时间下降

网友E:
开关器件的通断以及非线性器件的使用会产生纹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讲解

网友F:
"电容纹波的产生是因为电容存在ESR的原因,还是理想的电容就没有纹波。"我看不是主要原因,电源里的很多器件不是理想器件,电容只是其中之一,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网友G:
LZ,什么叫“电容纹波”???
你干嘛非要把两个名词扯在一起?

电源有纹波也是电路输入就有,电容只能也只会帮你降低纹波,不要非把它扯到电容上去。
电源纹波指的就是电压波动从峰谷到峰顶之间的峰峰值,包括一切器件上分得的波动压降,但很多器件只是被动的果,并不是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LZ,什么叫“电容纹波”???
你干嘛非要把两个名词扯在一起?

估计LZ是生搬硬套翻译过来的。

估计这个名词的真实意思是:因为ESR的存在造成电容消除纹波时与理想状态产生的差别。

网友D:
电容参数有个“波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什么叫“电容纹波”???
你干嘛非要把两个名词扯在一起?

嗯,是我闯入了误区,听了各位老师讲解,现在都明白了

网友H:
电容不是造成纹波的原因

网友I:
esr的存在导致电容消除纹波不是很彻底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呵呵   顶一个   很不错   希望有更多的高手参与进来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容参数有个“波纹电流”

电源参数有一个是波纹电压.

网友J:
纹波是有前级输入造成的,和电容有什么关系呢。加了电容后仍然有纹波,就是ESR造成的!

网友K:
电容纹波没这种东东吧

网友L:
做个标记,这个帖子好

网友M:
是自震荡频率吧

网友N:
纹波说白了是电流不稳定,变化越快,负载等效电感越大,纹波越明显。所谓滤波,电感和电容都能起到稳流的作用,考esr远没esl来得有意义,可能从输出阻抗这块考虑的吧,回来再下下来看看你的文档

网友O:
纹波的产生应该是电容的频率特性,理想的电容是没有esr,  和esl   但是真实的电容会因频率的改变而改变ESC  .因此都造成了纹波

网友P:
学习了,各位老师们!

网友N:
文档在强调低ESR的电容滤波效果更好,想想相同频率下有更低阻抗,滤除该频率下的杂波当然更好了…
别被供应商绕晕了,电容就是拿来滤波,储能,隔直去耦的,同样大小你结合应用场合考虑下材质,极性,esr,esl是否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Q:
ESR的存在只是降低了电容的滤波作用,但不是纹波存在或者纹波无法滤除的原因,理想电容也要容量足够,否则照样无法滤除纹波。

楼主:
电容是抑制纹波的,不是产生纹波,纹波是电容前期电路产生,过电容后,还有纹波只是电容滤波不干净,而不是电容产生了纹波。
   各位老师,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个标记,这个帖子好

很高兴,本帖也能给其他朋友一些感悟

楼主:
先结贴,,分数不够。

楼主:
感谢叶公。。。感谢HWM。。。。感谢xwj....感谢春阳。。。

楼主:
此贴虽然是基础,但我相信对很多刚入门的朋友,很有帮助

网友R(2013-10-21):
基础贴  知道学习

网友S:
好帖子
学习了
标记下

网友T:
突变和抗突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