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1-07):
电路图如下,但是我在搭电路测试时,用示波器测PMOS的输出,却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开关作用,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大家指点

网友A:
驱动一个无源蜂鸣器
最大电流80mA
使用常用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无须用MOS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个无源蜂鸣器
最大电流80mA
使用常用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声音响度不够,输入PWM已经固定了

网友:
你找根电线  一头接在地
另一头点点PMOS的G极
看看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输出那么就证明PMOS这边是好的,然后就继续找9013那边
反之,PMOS就是坏的

网友B:
电路上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会不会是PWM变化太快,后端来不及反应。
直接把PWM拉低试试

网友C:
Q1 PIN3有PWM的话,
高低的电平,
是否可以使用PMOS导通了;
再看看输出咯,

一般好像使用N-MOS比较多的,
修改为N-MOS看看了

网友D:
不用把PMON改成NMOS; 不用担心1KHz速度太快;
楼主你电路设计有问题。无源蜂鸣器有较大的电感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呀!否则会产生很高的反压把你的PMOS早给烧了。

网友E:
7L说的很对,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F:
蜂鸣器,继电器,等有电感的东西都要加续流二极管,断电瞬间自感电动势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