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太大,修改cmd,如何修改

楼主(2013-01-07):
TE, RAM, ge
.text           : {*(.text)} >> RAML0 | RAML1 | RAML2 |RAML3,PAGE =0     // : > RAML1,     PAGE = 0

这句,语法,对吗?
text太大,修改cmd,如何修改

网友A:
.text            : {*(.text)} >> RAML0 | RAML1 | RAML2 |RAML3,PAGE =0

这样对吗

网友B:
有example的,建议楼主从ccs的自带生成tcf文件生成吧

网友C:
cmd文件主要用来为程序段、数据段及一些常量和变量分配存储空间,刚开始入手时,找一个好的例程,先不要着急修改这个,等慢慢上手了再修改的,那时就会很好的明白了

网友D(2013-09-05):
你把完整的cmd文件代码复制上来   还有报错也复制上来   定能完破

网友E:
建议将算法先保存至flash中,运行的时候调到ram中进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