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 求指导

楼主(2013-01-07):
Makefile 求指导
两个 目录   A8  和   StopWait   各含 若干个  c   cpp h

env.mk
#CC:=gcc
CC:=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FLAGS := -Wall -g -lpthread

INCLUDE_DIR := -I$(MAKEROOT)/A8        -I$(MAKEROOT)/StopWait

%.o : %.c
        $(CC) $(CFLAGS) -c $^ -o $(MAKEROOT)/obj/$@ $(INCLUDE_DIR)
%.o : %.cpp
        $(CC) $(CFLAGS) -c $^ -o $(MAKEROOT)/obj/$@ $(INCLUDE_DIR)

makefile

export MAKEROOT := $(shell pwd)

TARGET_DIRS := A8 StopWait

include ./env.mk

define build_obj
        for SubDir in $(TARGET_DIRS); do make -C $SubDir all || exit1; done
endef

.PHONY:all
all:
        $(call build_obj)
        ${CC} -Wl --hash-style=sysv -g -lpthread -o main.out ./obj/*.o

.PHONY:clean
clean:

        -rm -rf *.out ./obj/*.o

错误
  1. for SubDir in A8 StopWait; do make -C $SubDir all || exit1; done
  2.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root/桌面/A8FNode1/A8'
  3. make[1]: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目标“all”。 停止。
  4.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root/桌面/A8FNode1/A8'
  5. /bin/sh: exit1: not found
  6.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root/桌面/A8FNode1/StopWait'
  7. make[1]: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目标“all”。 停止。
  8.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root/桌面/A8FNode1/StopWait'
  9. /bin/sh: exit1: not found
  10. make: *** [all] 错误 127

楼主:
找到原因……

网友A:
:lol楼主,高手也。

网友B:
楼主把原因贴出来吧

网友A:
应该是toolchain有问题吧。

楼主:
因为子目录中的 makefile 没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