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款PIC单片机,遇到问题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3-01-07):
我做的电路要通过单片机控制接触器断电,还要采集并在液晶上显示接触器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并485通讯,不知道选择单片机时应该怎么选,除了AD和flash的选择,单片机的总电流什么的应该如何选择呢?哪位大侠可以提供点意见呢

网友A:
PIC16F193X即可。

单片机的总工作电流是指的:CPU+外设的工作电流之和。

PIC的单片机工作总电流值还是比较的,这样的好处就是很多IO口可以有较大的驱动能力,而有很多MCU,虽然IO口也号称可以输出20mA电流,但因为工作总电流的限制,往往就是一个坑人的陷阱了,例如有一款NEC芯片也有很多IO口号称可以输出20mA,但因为MCU总工作电流不能超过50mA,如果在刨除掉CPU、ADC、OSC等的电流开销,其实它顶多容许1、2个引脚输出20mA,很人多没有仔细看手册,就会掉这个坑里面,造成产品上市后总是出现随机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B:
这和总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C:
你需要哪些功能,只要单片机有这些外设,基本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总电流有什么关系

就是楼上说的总电流的问题,最后驱动不起来也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93X即可。

单片机的总工作电流是指的:CPU+外设的工作电流之和。

谢谢斑竹,我就是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