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双向通信保密好不好,请大虾帮我解说一下

楼主(2013-01-07):
我想请人做个遥控电子产品,我是菜鸟什么都不知,做的人说用2.4G双向通信别人破不了,这种说法对吧?还有我想在接收器上设验证码,该怎么做?我的要求产家在接收器上提供验证码,而设密码由我来觉定什么数字密码打开接收器,这样方法行不行?以前有产家把自己源代码告诉别人过,所以不放心。大家以前这种产品怎么做

网友A:
**2.4G就看有无意义!!!
如果有意义什么鬼东西都会被破!!!
我是做2。4G转IR
IR转2。4G
2。4G鼠标/2。4G键盘/2。4G教学用品/移动电源的!!!
QQ:314587756
有什么问题可以探讨哦!!!

网友B:
2.4G只是通信频率而已,是否容易被**,和这没啥关系吧,呵呵,应该和你的加密算法有关系才对。

网友C:
     确实是跟加密算法有关系。   呼呼。

网友D(2013-12-12):
一般不好**,2.4G芯片内置同步字、校验码(不同芯片还有所不同),再加上软件跳频、数据格式这些就有一定难道,如果软件有加密更不好**。

网友E:
**2.4G干嘛,硬件是很容易复制的……把MCU程序读出来分析更简单……:lol

网友F:
2.4G的相对于315M 433M 的频率相比较是好很多,因为市场上现在315  433 趋于饱和。频率干扰性强。2.4G的是输出无干扰。可以同时多路输出 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