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请教ISE有没有类似quartus里的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的在线调试工具

楼主(2013-01-07):
刚开始接触ISE和xilinx的开发板,之前一直用quartus那一套东西。
就是想用原来那种tcl脚本通过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向FPGA里面置数的调试流程,免去很多信号重新设置就要重新编译的繁琐。
真心求助啊

网友A:
是不是类似于CHIPSCOPE里面的VIO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于CHIPSCOPE里面的VIO功能呢?

嗯,我也打听了一下,听说VIO可以有类似的功能,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ISE里面的文档很简略

网友B:
把chipscope加载到工程里,然后双击打开,选择触发信号和观察的数据。再返回工程里。基本就可已了。

网友C:
呵呵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   涉及到端口定义问题   只需要把手册仔细看一看   应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这个功能会在Vivado 2013版本里面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