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编译问题

楼主(2013-01-07):
将optimization等级设为level0,则运行时报错,要么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要么hardfault handler,若设为level1,则个别字库调用的时候调用不出来,比如字库中为0XB5,调用后成了0XFF,LCD上显示一个黑块

网友A:
没试过,非要这样优化吗?,,

楼主:
本不想优化,只是不优化运行就出错

网友A:
看看出什么错,。,?

楼主:
要么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要么hardfault handler

网友A:
选其它CPU也是这样的问题?
或者重新建工程试试。这些最基本的应该不会出错才对啊。。我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