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开发板以太网 一段代码的疑惑

楼主(2013-01-07):
周立功LPC1700开发板 以太网 MAC初始化部分代码:

1    /* 侦测PHY 地址 */
2     for (i = 0; i < 32; i++)
3    {
4         PHYID = Read_PHY(i, 2);
5         if (PHYID == 0x0181)
6            break;
7      }
9      if (i >= 32)
10          while (1);
12      PHYID = i;

问题:
1、 第4行 Read_PHY(i, 2) 应该是读 PHY 寄存器的数据, i 应该就是 PHY ADDR,  2 应该是PHY 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
    那么, 为什么 PHY 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 是 2 呢? 与硬件有关?
2、 第5行 if (PHYID == 0x0181)   应该是指 MAC_MRDD == 0x0181,而 MAC_MRDD 是读取 PHY寄存器的内容。
    那么,这个 0x0181 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 0x0181?
3、 第9行 if (i >= 32)   while (1);  应该是在 0-31 PHY中 没寻到“目标” 停留于此。
    那么,程序如何跳出这重循环。初始化不成功?

自己对 PHY芯片了解比较少,对整个 Ethernet 也了解比较少,片段式的分析可能有些局限,期望了解的给解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1、是的,2 应该是PHY 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存放ID号的位置
2、0x0181就是芯片的ID号,存放在寄存器地址0x2中
3、i >= 32,是因为芯片PHY ADDR有5位,理论最大值为32,从程序上来看,如果找不到PHY芯片就直接锁死。程序不能跳出这重循环,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A:
PHY芯片可能用的是DM91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2 应该是PHY 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存放ID号的位置
2、0x0181就是芯片的ID号,存放在寄存器地址0x2中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14-03-24):
可以參考現成的ethernet module, Thanks
w w w.yerendian.com/e100-uart-to-ethernet-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