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怎样用指定的LUT实现某一逻辑功能

楼主(2013-01-07):
学习FPGA时,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路过的朋友指点下:学习所用的开发板Spartan3,可配置逻辑模块(CLB)可以用于实现逻辑功能,在Spartan3中一个CLB含有2个Slice,一个Slice含有2个LUT。由于要提高输出信号的某一特性,想用左右相邻的CLB实现一个RS触发器,小弟不知道怎么做,请论坛的朋友们帮助下!小弟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A:
要提高到多高的特性必须指定LUT?

网友B:
用UCF指定,有必要么??我觉得

网友C:
可以使用FPGA editor新建一个macro,可以指定两个相邻的CLB完成设计RS触发器设计,在顶层再调用这个宏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很有必要  个人认为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你在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E:
这个你先采用原语的方式写出RS触发器来,然后在UCF中指定原语的位置,其中FPGA内部没有与非,或非门,只有查找表,选择器,以及D触发器,用这些搭建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F:
设计上有这个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设计上有这个要求吗?

在核心的设计上 一般有这个需要的,有很多时候,很多资源要手动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