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你的手机数据线插头铁壳是否接地?!!

楼主(2013-01-07):
调查下你的手机数据线插头铁壳是否接地?!!
想做个USB充电数据线插入拔除自动判断电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插入铁壳,但自己找了几根数据线都是不接地的。想这样实现EN使能,前提是充电线铁壳接地。

单选投票, 共有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USB座的壳属于EARTH和PCB的GND之间应该有用安规电容连接的,也有用0欧的电阻连接的。得看设备的设计情况。

网友B:
现在制造商图省钱.都不隔离了

网友C:
现在好像找不出有接地的的数据线

网友D:
见客户的都是直接和输出地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