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波特率检测使能位置一与清零区别?

楼主(2013-01-07):
1824中自动波特率检测使能位置一与清零区别是什么?不理解其运用时的过程?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俺没仔细看,根据以前自己做波特率自适应的经验,一般是在数据帧的开头加0X55或者是0XAA做特征码,检测这个特征码并调整波特率参数值。

猜测,这个寄存器位设置为1是否就意味着你的数据帧头应该加规定的特征数据了吧?

网友B:
是啊,自动波特率都是要求前面发生特殊字节的,一般都是用 0x55,可以看看iso9141 协议。

楼主:
wuyi哥好!我找到了一部分资料,是要发0x55;然后单片机自己把正确波特率数据往SPBRGH和SPBRGL寄存器中放!但通信开始时要不要给SPBRGH和SPBRGL寄存器赋初值呢?

楼主:
谢谢huangxz哥,我看到wuyi哥的帖子,刚准备回复时有事出去了,回来直接回wuyi哥了,谢谢您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