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结束当前传输

楼主(2013-01-07):
问一个问题,就是用BULK传输,方向为IN,上位机发起传输请求后,在数据量没达到请求数据量时,68013能否提前终止当前传输,比如上位机请求24K个数,但68013提供20K后就结束了,68013有无此种机制,PKTEND能否实现?

网友A(2013-02-07):
68013A USB设备本身应该没有这种机制的,这个是由USB Host端来决定发送接受多少数据的。
PKTEND只是决定外围的控制器发送短包给68013A,如果用的是AUTO传输模式,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但是如果只是68013A USB设备本身或者maual模式,应该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