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3-01-07):
我要自己做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可以往里面下载程序的,,这个好做吗?
  我想问的是  下载程序的模块是怎么和单片机 链接的              谢谢了

网友A:
照着这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这个来:

xi谢谢你,,,我需要先买个max232 ,还是那个东西就是有做好的吗?

网友B:
一楼这种老古董也敢拿出来!你自己去买个USB转串口模块,就是那种用PL2303或CP2102或CH341芯片做出来的那种,可以直接兼容TTL电平,不需转换电路,可以直接使用USB借口下载同时兼用USB接口供电。安装好驱动,下载STC单片机,直接把该模块RXD接单片机的TXD,该模块的TXD接单片机的RXD,该模块GND接单片机GND,点开STC下载软件就可以下载。

网友C:
淘宝里好像最便宜的stc开发板就30来块钱,拿来就能用,楼主一开始不要去折腾烧写的事,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里好像最便宜的stc开发板就30来块钱,拿来就能用,楼主一开始不要去折腾烧写的事,麻烦 ...

谢谢你,,,

网友:
还是花点钱吧

网友D:
楼主开始动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