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3-01-07):
老大让选型单片机,要求:
1.5元左右,16引脚以内,8个IO以上,带ADC,可以工作于2.5V电压的单片机

网友A:
找找STC单片机看看~

网友B:
台系的基本都能满足了,EMC、松翰、合泰,上他们官网看看,型号很多的

网友C:
我们也有哈

网友D:
台系的很多都能满足啦 芯睿,松翰,义隆都可以

网友E:
可以考虑用义隆的EM78P259N或EM78P372N,价格都还好.另外,我们也有兼容的芯片ZHX258,开发不容易呀,开发出来保护也很重要.

网友F:
我们的单片机可以满足哦

网友G:
可用芯圣MCU HC18P110 完全满足价格也可大大低于预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赛元单片机是flash的单片机  带内部及准备参考电压 ,对于需要用到AD的客户非常好  楼主可以试试  找我要样 ...

有样片没用,等送下载器。

网友J:
可以用LGT8F08A SOP16L 封装的,8KB Flash ROM,内置504B EEPROM,

高达32MIPS处理能力(全球8bit MCU最高),高速IO翻转,在线SWD调试,全球64BIT GUID应对解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样片没用,等送下载器。

样片是免费的   你可以加我Q,看我的签名哦。   找我索取样片和资料。

网友K(2013-02-20):
松翰2711B,产品稳定,性价比高,开发简单,移动电源一般1-2天出样品。

网友L:
台系的很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样片没用,等送下载器。

楼主想了解赛元单片机  可以找我慢慢聊聊哦   我看你还是想了解国产flash的8位机

网友M:
不一定都能满足啊,要在2.5V正常工作,好多单片机是不行的。EMC,HT等台湾,到了。2.2V就不能工作了,(资料上)正常的是:2.2v-5.5v之间,但是到了2.5V时,已经很危险了。所以建议先一种能在1.8V工作的单片机,比较保险。不多,但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