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

楼主(2013-01-07):
名称:QT1684(8键)

芯片型号: QT1684        感应通道: 8通道
工作电压: 2.2V-5.5V           工作电流: 1mA-2mA
输出模式: BCD编码输出、模拟电压输出
备    注: EFT>4KV,可抗5W对讲机,传导测试

概述:
      QT1684是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能力的8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5W对讲机的射频干扰,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电源突变抑制功能,支持两种灵敏度调节方式,系统自带有源蜂鸣器驱动信号、背光驱动信号,触摸有效信号采用BCD输出或者模拟电压输出,应用非常广泛……
特点:
3工作电压:3.0V-5.5V
3电源稳定后0.3S即可完成系统初始化
3ESD>5KV ,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3自带有源蜂鸣器驱动信号、背光驱动信号
3提供两组组合键,方便用户进行按键扩展
3连续4S没有触摸动作发生则自动更新系统各项参数
3有效触摸信号输出时长限制功能,防止非人为意外触发
3触摸有效信号采用4线制BCD码输出,更节省MCU I/O口资源
3按键按下去抖动时间 ≥60ms\按键释放去抖动时间 ≥40ms
3独特的抗电源剧烈跌落功能,电源突然大幅跌落也不会因此而误动作
3具有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可快速自动适应
3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3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对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不误动作
3灵敏度自动调节,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 灵敏度无差异
3提供TSSOP-20L、SOP-24L两种封装
应用范围:
                          u家电、厨电
                          u门禁、安防
                          u智能家居
                          u数码产品
                          u取代传统机械按键

网友A:
触摸芯片至于这样吗

网友B(2014-10-07):
8键的,我在找一个21键的,楼主有吗?

网友C(2014-11-24):
我有21按键的触摸IC。 台系的,请加QQ77944241

网友:
我们是做语音元件这块的,有需要请联系QQ648294188

网友D:
低功耗 4按键的介绍?

网友E(2015-01-12):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 4按键的介绍?

我们有四键的,超低功耗及几十微安抗干优强的都有 1-12键
加我QQ84211375
飞翼科技 余先生

网友F:
触摸还是可编程的好,比较灵活方便。

网友G(2015-04-20):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 4按键的介绍?

TTP224/TTP224N TonTouchTM IC是一款使用电容式感应原理设计的触摸IC, 此款IC内建稳压电 路给触摸感测器使用,稳定的感应方式可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电子类产品.面板介质可以是完全绝 源的材料,专为取代传统的机械结构开关或普通按键而设计.提供4个触摸输入端口及4个直接输 出端口.

TTP224/TTP224N 的详细介绍

TTP224/TTP224N TonTouchTM IC是一款使用电容式感应原理设计的触摸IC, 此款IC内建稳压电路给触摸感测器使用,稳定的感应方式可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电子类产品.面板介质可以是完全绝源的材料,专为取代传统的机械结构开关或普通按键而设计.提供4个触摸输入端口及4个直接输出端口.

特点:

网友H(2018-10-29):
我这里有1-30键的芯片和电路,加我微信1382330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