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大电流设备电源管理方案

楼主(2013-01-07):
我们的手持设备有1个模块功耗很大,估计系统最大能达到8W,ARM选择的是S5PV210,由于有上电时序要求,选择电源管理芯片ACT8937A(输入电压不能大于6V,输出电流最大2A左右),需要对电池充电。
1.如果选用3.7V,10000mAh的锂电池,这样我怕ACT8937A 不能输出大电流给我们的其他模块供电(技术支持回复工厂测试ACT8937A最大能达到3.5A,但是建议跑到2A左右)
2.如果选用7.4V,4400mAh的锂电池,这样会多用1块充电芯片(因为ACT8937A自带charger),而且功耗可能会加大,不便于电源管理。
请问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回复一般设备就3W左右,像我们这种8W的比较少见,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用第一个方案做 8937充电可以的
你的8W模块再搞个DCDC 直接从电池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方案做 8937充电可以的
你的8W模块再搞个DCDC 直接从电池过来。

一般DC_DC模块的输入电压都比较低,9-18V,9-36V比较多。
如果两块电池串联升压到14.8V就很好处理了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现在的想法是增加一块充电芯片,然后充电芯片给ACT8937A供电,以及系统其他部分供电。就是觉得ACT8937A有点浪费,没有用上充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方案做 8937充电可以的
你的8W模块再搞个DCDC 直接从电池过来。

如果直接把8W模块放到电池上,那么会导致充电时,即对锂电池充电,又对锂电池放电的情况,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害,会不会导致电池很难充满的情况。

网友A:
2个方案,要么你用2串的电池,另外找颗充电IC来做 8937 浪费就浪费点了。
要么单颗电池,当然 要么关机充电,要么充电电流大于用电, 电池 边冲边放 没关系的就是充电时间长点。
话说回来,你的8W是个什么东东?手持的还搞那么大的功率,电池能**多久啊?

网友C:
第一个方案计算一下电流,如果明确已经超出了的话就不要考虑了,就算工作在供电模块的上限值也是不好的,稳定性更重要。还是用第二方案好,电源管理可以再考虑。

楼主:
目前决定电池选择3.7V 10000mAh,使用充电芯片,供给ACT8937以及其他DC-DC。
现在有一个不能确定就是电池问题,系统主要是3个模块,ARM模块是低压,另外2个模块有用到5V,11.4V,3.3V,1.26V的,这种情况
选择3.7V电池还是7.4V的好呢,我现在觉得选择7.4V可能功耗要大一点,虽然DC-DC效率也能做很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选哪一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方案,要么你用2串的电池,另外找颗充电IC来做 8937 浪费就浪费点了。
要么单颗电池,当然 要么关机充电 ...

8W是最大功率,手持设备是一个测试仪,不需要一直使用

网友A:
那你担心什么啊,充电的时候,八成 8W 是不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个方案,要么你用2串的电池,另外找颗充电IC来做 8937 浪费就浪费点了。
要么单颗电池,当然 要么关机充电 ...

顶起  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个方案,要么你用2串的电池,另外找颗充电IC来做 8937 浪费就浪费点了。
要么单颗电池,当然 要么关机充电 ...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