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12能够输入40V吗?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网友A:
看手册行吗?别那么懒

网友B:
呵,是的,用一种器件 ,必定要看下DATASHEET;另外:一般这种电源器件,输入电压最大是输出电压的三倍,即78L12最大输入电压即36V

楼主:
手册是不能这么大输入范围啊,板子是坏的,7812的地与整流桥的地不是直接连接的,原来有根跳线,不知道怎么连的了!

网友C:
像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就行了嘛

网友D:
78l12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