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驱动感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3-01-07):
如图,上图是典型的RFID电路,L2是线圈天线,用电感代替,当PWM为高时,上管开通,给电感和电容充电,当PWM为低时,上管关闭。我的分析是,此时下管也不会开通,因为电感的续流作用,直到电感能量放完,下管才会开通。但实际用示波器测量发现,PWM为低时,下管立即开通。这里非常不解,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1)天线的电感量并不是象你所想象的那么大。

2)由于存在辐射,实际天线阻抗是非纯感的。

网友B:
最重要的一点是:管子可以反向导通

pnp三极管不能反向导通吧,导通那不被击穿了

网友C:
二端口网络, LC串联谐振时, 短路
驱动频率>谐振频率, 呈感性, 感性具有继流作用, 楼主的说法成立
驱动频率<谐振频率, 呈容性, 属零电压开关, 楼主看到的现象成立

这个说得好,这个电路不应该用充放电去分析,要从“谐振”上去理解。 也就是说当远离谐振太多时可以用充放电去分析,楼主所想的也就没错的; 离谐振动不远时就不能用充放电去分析(虽然也不会错,只是复杂)。

楼主:
刚刚测了下,PWM的驱动频率是125K。天线电感是470uH,算下来谐振频率是110K的样子,驱动频率和实际频率已经比较接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测了下,PWM的驱动频率是125K。天线电感是470uH,算下来谐振频率是110K的样子,驱动频率和实际频率已经 ...

若考虑天线辐射,其实际感量可能还要小些。如此,LC可能已经呈现容性了。

网友B:
1.不要纠缠等效天线的阻抗特性——随时都可能出现感性
2.3极管反向导通很正常的事儿

网友D:
极性不反吗

网友E:
上管关闭的时候,J3的1脚是不是出现了负电压?把示波器的波形贴出来看看

下午再贴,现在要处理一些杂事

网友F:
  1. PWM为低时,下管立即开通。这里非常不解,
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PN结正偏,LZ测量一下下面那个三极管的Ve电压波形。

楼主:
上波形图,先说明:黄色通道1是PWM的波形,浅绿色通道2是J3的1脚波形,也就是推挽电路输出的波形。
图1:测的是推挽电路空载波形,也就是把线圈拔掉的波形,可以看见都是标准的方波,通道2低部没到地,有0.2V,我推算是三极管饱和压降。

图2:把线圈插上去,让推挽点路带负载。

目前还没搞明白输出波形怎么会呈现出这样一个阶梯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波形图,先说明:黄色通道1是PWM的波形,浅绿色通道2是J3的1脚波形,也就是推挽电路输出的波形。
图1:测 ...

此就是电感(天线)的续流反冲电压。由于反冲,下降时上管继续导通(注意上管的Vbe)直至续流结束;同理,上升时下管继续导通直至续流结束。

正解

网友B:
实际上方波驱动互补管输出负载电感还是有些麻烦
1.驱动要有所谓“死区”
2.要有类似“续流”元件

什么是死区啊?

网友E:
看楼主的波形,正如我在11楼预计的一样。同意15楼的分析
PWM正半周,上管导通,电流流过R24的方向是从上往下。
PWM负半周,似乎上管会立即关闭,其实不是。由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流过R24的电流仍然是从上往下,电流路径如图所示。此时推挽电路的输出电压Uout = Upwm - I*R26 - 上管的Ube - I*R24。所以会输出电压会过冲到负电压。
之后电流会衰减。衰减的规律是什么呢?R26,R24(或R25),L2,C27组成LRC串联振荡电路(为了简化,忽略Ube),所以电流是一个逐渐衰减的正弦波。一直衰减到PWM正半周来到。
同理,到下一个PWM正半周,情况类似,不做分析了。

网友E:
刚才忘了贴图了

网友E:
我猜想,L2发出来的电磁场,频谱上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尖峰,一个是PWM方波的频率,另一个是L2与C27的谐振频率。
如果楼主想去掉第二个频率,可以把R26换成1K试试

谢谢你的分析。
增大电阻是为了消除谐振么

网友B:
弄个简图看看吧

网友E:
回复小凡的挚爱:是的。见19楼的图。增大电阻可以让谐振电流尽快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