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板焊接问题处理方法小结

楼主(2013-01-07):
1:铜箔导电线路断裂问题处理。
铜箔导线断裂问题一般是由于电路板受外力被折断,使导电铜箔断开所致,此故障通常会引起电路不能导电。修复此电路板问题时,首先用小刀刮去断点两端的铜质导电铜箔上的绝缘漆,从铜质导线中抽出几根细铜线,将其拧在一起,先镀上一次锡,然后将导线焊在导电铜箔上,最后,将多余的导线剪掉即可。
2:焊盘脱落问题处理
焊盘脱落问题一般是由于某种原因或在检修过程中对某一点进行了多次焊接,导致焊接点处的焊盘脱开,从而造成的不能直接焊接的问题。当焊盘出现脱落现象后,首先用小刀将断点处铜箔上的绝缘漆,从铜质导线中抽出几根细铜线,将其拧在一起,先镀上一次锡。然后将一个端头剪齐,焊在导电铜箔上,另一端绕在元件引脚上,再焊接好,最后,将多余的导线剪掉即可。
3:脱焊导致接触不良产生打火问题处理
脱焊导致接触不良产生打火,电路板被烧焦碳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电压较高的区域。电路板原本是不导电的,但电路因接触不良或其他的原因产生打火后,火花会将电路板烧焦碳化。碳化物在高电压下可以导电,从而使高电压幅度不够,造成故障。
处理此问题时,首先将被烧焦碳化的区域用小刀清除干净,然后将元件用导线连接,在各焊接点上刷上一层绝缘漆,或者用绝缘纸将稳中有降焊点隔离开即可,同时要排除产生电火花的原因。
4:电路板漏电问题处理。
电路 中经常使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当电容器两端电压过高击穿损坏时,其内部的电解液漏,一般会引起电路板漏电。
对于电路板漏电问题,一般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洁电路板即可。

网友A:
抢个沙发,坐着学习。哈哈

网友B:
精工出细活,这些都是一些焊接的基本知识,但往往也容易被人们所突视,学习了。

网友C:
如果需要割断导线,有什么好办**割后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