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PC通信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刚接触DSP,要用f28069这个芯片的usb功能,技术文档上说的我也看不太懂,这个怎么用呢?如果只是实现PC访问的话,是不是只需要将其设置为device mode就行?希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USB方面你要找评估板的资料,如果有评估板的源代码,抄下来就完事,或者参看其它带USB的芯片是怎么用的。

以前评估TI的5509,所给USB资料是少之又少的,自己搞不定。TI芯片很多,但软件一直不给力,这是我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方面你要找评估板的资料,如果有评估板的源代码,抄下来就完事,或者参看其它带USB的芯片是怎么用的。

...

我现在还在做硬件呢,还没开始软件,不知道需不需要外接芯片,评估板上用的I2C转USB,我想直接用USB。

网友B:
不知lz解决问题了没有?如果已经解决,记得分享你的解决方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lz解决问题了没有?如果已经解决,记得分享你的解决方法哦

还没有,我打算自己试验了!!!!如果成功解决了,很愿意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