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倍频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做的东西需要用FPGA的基频(50M?)来做最大的倍频,敢问各位大虾,FPGA的倍频应该有限制的吧?  这个限制由哪些因素来限制,一般倍频是多大? 10倍频?四倍频。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xilinx的FPGA 200M木有问题的

网友B:
如果频率太高了 应该就要考虑受到应用环境干扰的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FPGA 200M木有问题的

如果要做到500M以上呢,是不是现有的FPGA芯片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C:
如果对速率要求太高的话   还是建议使用纯硬件电路实现   使用芯片实现受限于芯片本身的速度  呵呵   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些技术手册

网友D:
你用什么来倍频的?
PLL or DCM?

网友E:
不是很懂

网友F:
DCM做2倍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