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滑触线的用途

楼主(2013-01-07):
    安全滑触线又称为:滑触线,安全滑线,滑线。安全滑触线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情研制的节能型滑触线,它具有安全可靠及优良的机械电气性能,便于安装维护。相间距为80mm,防护外壳为工程塑料和铝塑合金型两种材料,导体为铝合金(内镶不锈钢条)或纯铜。不受雨雪霜冻影响,适用于露天、水雾、酸雾、导电粉尘等较差环境。300A以下规格可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各种半径的圆、弧线。
    安全滑触线用于给移动中的设备供电,由两部分组成,滑线导轨(固定部分,与电源相接,常导轨由单长4m/根或者6米/根连接而成),集电器(滑动部分,可在滑线轨道上或内滑动并与铜条接触取电,集电器用于与移动电机相连)。
    目前普遍采用安全滑触线(管式,封闭),单极组合滑触线,刚体滑触线,多级管式安全滑触线,无接缝安全滑触线,电缆安全滑触线,工字钢电缆滑车等,在防护等级、绝缘方面有很大改进,安全可靠。
    安全滑触线质量可根据以下标准衡量:
    1、碳刷使用寿命--属于易耗品,行驶距离影响设备维护周期。
    2、滑触线外壳质量--适用温度,环境等。
    3、集电器性能--主要从轮子使用寿命、转弯轮设计和集电器是否满足各种环境下使用。
    4、滑触线膨胀问题--长度超过100米以后就要考虑膨胀问题。
    5、电压降问题--根据各种铜条长度电压降有所不同。
    一、 产品构造:型滑触线由导轨、护套、 集电器、吊挂器、连接器、固定夹、端盖等组成,根据用户要求也可配置膨胀段(热补偿装置)、检修段(隔离器)等。
    二、 导轨及护套:导轨由导电性能好、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铝合金型材制成(牌号6063,状态T5),导轨下部嵌入“V”形不锈钢槽,保证集电器电刷沿槽滑行时,耐磨、稳定及良好接触。导轨一般定尺为6米。 护套由有韧性、耐磨、抗老化及阻燃性能的工程塑料组成,对导轨有良好的绝缘保护作用,保证人身安全。
    三、 集电器:集电器为支撑式结构,是向移动设备供电的主要部件。由特制碳刷、接线柱或端子、塑料护罩、支撑臂等组成。施加适当的接触压力,沿导轨平稳滑动,向设备供电。设备如需检修时,可将集电器碳刷拉离导轨断电,保证安全,方便作业。
    四、 连接器(兼供电器):连接器是专供导轨之间的端部连接,由压板及螺栓可靠连接,外壳由工程塑料作防护罩。http://www.yuhaotiandi.net兼做供电器用的防护套,端口可引入电源进线,与连接器压板及螺栓紧固在一起。
    五、 提挂架、固定器及端盖:提挂架是吊装、固定滑触线导轨的专用件。 固定器是将导轨限位在支架处的装置,当导轨因温度变化伸缩时,引导其向固定器两侧延伸。 端盖安装于导轨的两端起绝缘防护作用。提挂架及端盖均由工程塑料制成。
    六、 膨胀段(温度补偿装置):膨胀段又称伸缩器、温度补偿装置等,由连接器压板、补偿供电的铝板或铜板、引线等组成,外壳为工程塑料。当因温度变化引起导轨伸缩时,由伸缩器调节其间隙,以避免导轨变形。一般在车间长度超过200米时,每增加100米配置一组。
    七、 检修段(隔离器):检修段由连接器压板及高强度绝缘材料加工制成,由工程塑料外壳做护套。根据用户需要选用,主要方便滑触线、移动设备等检修使用。
    安全滑触线:用于灰尘,潮湿等环境,可配防尘密封条和手保护(滑触线离人距离很近的时候要配手保护,如:akapp)。集电器运行速度小于300米/分钟。
    单极组合安全滑触线:安装方便,速度快,速度可达500米/分钟(进口滑触线可以达到)。
    刚体安全滑触线:用于高电流设备,电流可达几千安。
    管式滑触线:根据不同的极数进行组合,电流也可达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