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的触发事件,请香版及各位看看~~

楼主:
AD的触发事件
手册如下图:

定时器2的CC2事件可以触发AD转换
现在我用的STM32 的AD1和AD2同时采集2路信号都用TIM2的CC2事件触发
即每产生定时器2的中断的时候触发一次转换可以采集到信号,可是当改成软件触发的时候确采
集不到信号,不知为何?除了改动以下地方还有其他位置么?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改为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同时在触发AD转换的位置添加: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触发这个转换的位置是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

改动后采集不到信号,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3-01-07):
木人遇到过么?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启动两次看看,还有确定下你的程序是不是转换了,你没判断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启动两次看看,还有确定下你的程序是不是转换了,你没判断到。。 ...

还是不行的噢~~

网友B:
没遇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