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变量总是出错,快来帮小弟解决

楼主(2013-01-07):
main.c(11):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编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程序,定义了一个变量出现上述错误,程序如下: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变量要放在函数的开始,不能放在语句执行中。
全局变量要放在文件开始的位置。。。
楼主可以查下C语言的变量定义部分。。

楼主:
可是我以前用gcc编译器的时候变量定义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呀

网友B:
明显位置问题

网友A:
嵌入式编程一编遵循标准C规范。专门软件开发要灵活很多,像CB,VC都可以随便定义。。。

楼主:
谢谢啦,太感谢啦

网友C:
C文件的变量要放在函数内的最前面,C++可以任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