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3-01-07):
有一款产品,用的是AT89S52,做了40多块,然后上电老化,有的没过多长时间就出现了问题,然后复位就好了。复位电路用的是阻容式的,只是上电复位。软件应该没问题,因为之前也是用的这个软件,所以我怀疑是硬件问题,更换了晶振还是有坏的,也更换过负载电容,因为现在用的板子是几年前做的,我怀疑是不是板子受潮了?我测量过出现问题的产品,晶振不工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板子放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板子久了,容易产生虚焊

楼主:
我用AT89C52替代S52烧写同样的程序,进行对比,发现当触摸S52晶振引脚时,碰几下,就死机了,但是同样碰89C52晶振引脚,尽管碰的时候不工作,但是手一松开,单片机就继续正常工作,难道是这两款单片机驱动晶振的能力不同,还是S52对晶振电路要求比较高,我这个板子的晶振引脚到单片机的距离稍有点远,4M晶振,用的20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久了,容易产生虚焊

虚焊倒是有可能,但是我这个问题不像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B:
89S52系列抗干扰性能是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S52系列抗干扰性能是最差的。

但是我这款产品上没有什么强电信号,怎么会有干扰呢,还是线路板本身有点问题呢

网友C:
说明板子不太好,不稳定,检查一下吧。

网友D:
晶振部分有问题

网友E:
晶振的匹配不是随便加的,
你最好看看所用的晶振规格书,一般都写明了匹配多少电容的,
另外你可以试试晶振壳接地 晶振并联1M电阻

网友B:
你换个stc的单片机
把内部看门狗用上,外部的rc复位就别用了。
还不够烦人的。
rc复位本身是有问题的。
最开始大家都这么用,到后来外置看门狗,再后来用内置独立看门狗
都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stc的单片机
把内部看门狗用上,外部的rc复位就别用了。
还不够烦人的。

嗯 我现在换了MCU 用的是SM8952A 感觉好多了 正在老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的匹配不是随便加的,
你最好看看所用的晶振规格书,一般都写明了匹配多少电容的,
另外你可以试试晶振 ...

嗯,晶振的匹配应该没问题,我也看了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部分有问题

是不是AT89S52晶振引脚驱动能力不如89C5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板子不太好,不稳定,检查一下吧。

这个确实很难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stc的单片机
把内部看门狗用上,外部的rc复位就别用了。
还不够烦人的。

请问在不更改硬件和软件的情况下,可以用SM8952A-L25替代AT89S52吗,

网友E:
是你否装了芯片座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否装了芯片座子啊?

嗯 44脚方的芯片座

网友F:
芯片座子你有没有装上呢

网友E:
不起振的,换个座子试试,
一般我们都是不用座子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我以前也碰见过这种问题,一模串口两根线就可以顺利启动,不摸不行。当时快要疯掉。最后发现根本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件问题。

网友H:
S52因工艺的改进,对外部噪声更敏感,工艺越先进的器件在抗干扰性方面反而会更低,所以对设计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楼主遇到的问题除器件参数、质量之外关键要注意电路设计包括PCB的设计、尽量不要用接插件,焊接工艺也要合格,同时不要使用非松香基的助焊剂或者焊接后要清洗干净。在潮湿地带长期使用的话,还需要做好防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52因工艺的改进,对外部噪声更敏感,工艺越先进的器件在抗干扰性方面反而会更低,所以对设计的要求也相应 ...

嗯,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I:
板子在搬运中可能会受到静电的干扰,焊点在长时间会老化

网友J:
个人认为是晶振电路的问题,是不是PCB的排版问题?频率不稳定造成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是晶振电路的问题,是不是PCB的排版问题?频率不稳定造成死机?

我也怀疑这点,不过之前用的也是这个板子,还没发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