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怎么建立工程

楼主(2013-01-07):
STM32F3怎么建立工程,下载了库STM32F30x_DSP_StdPeriph_Lib_V1.0.0,按照之前F1的方式建工程,不正确啊。 只找到core_cm4.h文件,没有找到core_cm4.c文件啊?STM32F3怎么建立工程啊。 谢谢!

楼主:
我之前有个F103的板子,下载了3.5的库,按照网上的教程,是可以的。

网友A:
你下载的那个库中有一个是工程模板,打开它找到对应软件的工程打开就行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外设文件夹,如果你要运行这里面的程序,之前把文件里的代码拷贝到模板文件夹中覆盖掉原来的文件就可以了。自己对着看一下,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B:
认真点,总可以建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那个库中有一个是工程模板,打开它找到对应软件的工程打开就行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外设文件夹,如 ...

.\STM32303C-EVAL\Project.axf: Warning: L6373W: libattrs.map file not found in System Library directory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B\armlib\. Library selection may be impaired.
.\STM32303C-EVAL\Project.axf: 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STM32303C-EVAL\Project.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编译出现这个错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我才开始学,建工程是比较复杂。。
应该习惯就好,你没教程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才开始学,建工程是比较复杂。。
应该习惯就好,你没教程之类的吗?

刚看完怎么建工程,不过是F103的,应该差不多,明天再试下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提示上面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303C-EVAL\Project.axf: Warning: L6373W: libattrs.map file not found in System Library direc ...

没遇到过你的问题,是不是你没设置好,你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问题,是不是你没设置好,你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弄的

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408661-1-1.html

网友D:
在库的模板基础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