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压检测电路,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在做一款产品,是汽车上的,需要检测汽车发电机电压有无,并且转化成单片机可接收的IO信号,现在情况是因为电路板需适应24V与12V两种车载电压,所以简单的电阻分压肯定不行,并且汽车发电机在汽车启动瞬间会有一个较高的浪涌电压,这点在电路上如不考虑会烧毁单片机,请教给位大神给予支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表示爱莫能助啊、

网友B:
有专门做电源模块的,网上找找

网友C:
不就是判断“有或无”么,分压或加稳压管或加吸收电容就行

网友D:
是交流的话可以用过零检测,直流的话分压检测也行,加个TVS管保护一下就行。

网友E:
用光耦就好了

网友F:
有专门的电压检测芯片,用过忘型号了

网友G:
汽车上的干扰是比较大的,选择量程大的电压检测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H:
只是检测有无,可以用光耦啊

网友I:
稳压管+电容+TVS。
稳压管所串电阻要保证稳压后的电压在MCU输入高或低电平识别范围内即可(保留一定冗余),TVS抑制浪涌,电容滤除小能量噪声。

网友J:
用一个好的输入12V或24V,输出5V的开关稳压电源给带有ADC的单片机供电就可以了。还能够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K:
用运放做一个电压比较器,将比较电压用稳压二极管或调压三端定成12.5V左右(就是比熄火后有电瓶电压高一些),汽车点火后电瓶电压高于12.5V,运放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