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压检测电路,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在做一款产品,是汽车上的,需要检测汽车发电机电压有无,并且转化成单片机可接收的IO信号,现在情况是因为电路板需适应24V与12V两种车载电压,所以简单的电阻分压肯定不行,并且汽车发电机在汽车启动瞬间会有一个较高的浪涌电压,这点在电路上如不考虑会烧毁单片机,请教给位大神给予支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光耦能行不?LED串电阻的动态适应范围非常大,而且只要稍加保护就可以抗浪涌。

网友B:
提供一个基本电路原理,具体优化还需努力哦

网友C:
为什么分压电阻不行?

网友D:
笨死了, 12V/24V系统的额定电压是14.4V/28.8V, 仅仅是检测电压有无的话, 按28.8V, 电阻分压到ADC的参考电压相近, 并用二极管对VDD钳位, AD值小一半的话, 就是12V系统, x2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