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高速晶振作为时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主程序做一个电灯的动作,问题主要是在初始化时钟的时候
为什么通过倍频器作为系统时钟时,不能倍的太高?
PLL这边倍14以上就不行了,老是跑飞,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要在初始化语句间,适当加点延时?

网友A:
PLL倍频14以上 那主频都多少了。。

楼主:
64MHz,最高不是可以72MHz吗?

楼主:
求助高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主频到40M就不能再高了。应该是程序在FLASH里面时主频就不是72M了,要低点

网友:
内部晶振的话应该是校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 latency stting !

多谢~~兄台,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