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28016 ccs与目标板连接不上

楼主(2013-01-07):
ccs, DSP, TI, ST, os
我自己做了一块dsp28016的最小系统,测得电压、时钟信号都是正常的,用的仿真器是spectrum digital XDS510LC usb

每次连接报错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135
Fatal Error during: OCS,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I/O Port = 510

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接上仿真器后,测JTAG的TRST一直为低,TCK没有脉,TMS为3.28V。
我查了硬件没发现什么问题
请高手们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硬件,晶振起振没

楼主:
谢谢五谷道场的回复。
1、 板子上电,时钟信号是20MHz,复位信号为高,XCLKOUT为2.5MHz的信号,我这样是不是能够判定芯片是正常工作的?

2、JTAG接口有一针是堵住,测了后发现EMU0和EMU1被我接反了,现在以调整过来,但也出现新问题,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024/-1137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  This may be
due to Wait-In-Reset (WIR) configuration set by the EMU0=0
and EMU1=1 pin settings.  If this is the case, DISCONNECT
all CONNECTED devices including icepick and then select
RETRY to clear the WIR configuration.

If this is a multi-core system, the master CPU may not be
releasing the DSP/MCU from reset.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in CC_setup and/or your GEL file to ensure that
nothing is blocking the DSP/MCU from being released from reset

I/O Port = 510

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3、仿真器和驱动是能支持28016的,我连上过其他28016的板子,我附上了原理图

网友A(2013-07-09):
meng219902 网友发过一个帖子,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原帖如下:
如果遇到此问题不必惊慌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这是我在CCS4.2中遇到的,我在网上收了,发现也有我这样的问题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9795.aspx?pi24842=2
(这个帖子是TI的,我收到了,刚想看但是我的问题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582-1-1.html
(这个帖子也说出了他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的解决方法是:关闭所有与dsp板子的连线(包括仿真器与PC的连线,和dsp的电源)我待了一会(就上网查解决办法的时间,十分钟吧)然后重新连接,重新打开CCS 下载连接"第八个(英文发音)"发现好使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问题

网友B(2014-04-01):
引用 楼主:
谢谢五谷道场的回复。
1、 板子上电,时钟信号是20MHz,复位信号为高,XCLKOUT为2.5MHz的信号,我这样是不 ...

DUlala,后来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求大神

网友C:
找一块别人能运行的板子试一下你的仿真器和软件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D(2014-11-18):
引用 网友A:
meng219902 网友发过一个帖子,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原帖如下:
如果遇到此问题不必惊慌
Error connecting ...

同样的状况,不一样的。。。我发现我的DSP烧了,但是烧写到FLASH的程序还可以进行,就是一种连不上仿真器,我换了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