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纯手工焊接过单片机的吗?

楼主(2013-01-07):
如题 有纯手工焊接过单片机的吗?          有纯手工焊接过单片机的吗? 求经验,,要是自己买件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A:
我用万能版焊接过。

网友B:
样机试验阶段都是手工焊接,楼主如果想问的是开发板的话,请看我下面链接的书,不过现在可能在缺货中。

网友C:
开发板?最小系统板?
一块万能板,一个插座,2个电容,一个晶振,几排插针

很便宜,看选材

网友D:
直接搭棚焊

网友E:
一般的前期的开发过程可在开发板上完成,到最后整机统调的时候在打样。

网友F:
焊过一块,PCB自己设计,各种元器件自己买来,跟直接买一块成本差不多,但是要想更了解系统的话自己焊更好~

网友G:
我们都是自己手汗的啊 不然怎么办

网友H:
做过最小系统

网友I:
当然可以!

网友J:
看什么封装  多少引脚

网友K:
除了bga,别的基本都可以手焊。就是看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L:
一直手工焊的飘过,很纯

网友M:
一直手工焊接

网友N:
开始的样板, 都是手工焊接.
为了省去麻烦, 我都是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1. 一般先焊小的矮的器件, 再焊接高大的器件.
2. 一般先焊接贴片器件, 再直插.
3. 但特别的: 要先焊接脚多且密的器件包括单片机, 最先焊接.
另外: 要一把好的烙铁, 好的焊锡丝, 温度控制很重要, 工具要爱护好.
多加练习, 没有什么难的, 起码比考大学简单多了

网友O:
开发阶段都是手工焊接的,怎么会这么问?
焊接多脚芯片最好加助焊剂的来焊接

网友P:
开发阶段的样件都是手工焊的...

网友Q:
呵呵,我都是手工焊接的,哎,又是一年毕设时……

网友R:
做样机的时候全部是手工焊接的,不过,要有经验板子才焊得好!

网友S:
焊过BGA的飘过

网友T:
只差焊过BGA的飘过!

网友U:
放心去焊,多备些松香和酒精;先把位置定准,然后随便上些焊锡;
然后上松香,然后快速拖拉焊锡;一排整齐的引脚就焊好了;必要时把板磕一下;
最后是清理松香;
有的高手松香都不要,不过手板调试用,残留松香影响不大的;

网友V:
给楼主一份资料,贴片的焊了,其他的也就ok了

网友W:
同焊过BGA的飘过

网友X:
连BGA也手工焊的飘过

网友Y:
去找生产线上的焊又慢又不方便,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干。简单练习一下普通封装的片子都没问题。

网友Z:
飞过BGA全部线的飘过。。。

网友AA:
显然是可以的,直接焊接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开始的样板, 都是手工焊接.
为了省去麻烦, 我都是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1. 一般先焊小的矮的器件, 再焊接 ...

网友X:
引用 网友Z:
飞过BGA全部线的飘过。。。

这个牛

网友AB:
一般的器件,管脚不是很密的还是比较好焊接的

网友AC:
很多人很时候都是要手工焊的,要不了多少钱,买些洞洞板什么的,方便!

网友AD:
买了淘宝的最小系统套件焊过,正在用洞洞板焊着玩。还用面包板接过呢。这都不是问题啊,看你要做啥用途了,实验用的话什么方式都一样。

网友AE:
自己焊接过简单的 下了一个小程序  那是上学的时候了

网友AF:
用风枪给主板换过北桥的路过:lol,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南桥成功过: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用风枪给主板换过北桥的路过,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南桥成功过

谢谢了

网友AG:
我手工焊接一个编程器,一次成功

网友AH:
没焊过BGA的飘过

网友AI:
一般都是手焊,还去做板划不来啊

网友:
从来都是自个焊的,从小东西上起

网友AJ:
样片一般都是手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