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系统手机USB接口通信

楼主(2013-01-07):
应用案例是这样
    android系统手机做一个app应用,通过usb接口线与终端主板cup stm32f103zet6型号的usb接口进行数据通信。我当时参考了一个开发板,STM的usb通常有Audio_Streaming  Device_Firmware_Upgrade ; JoyStickMouse;  Mass_Storage;  Virtual_COM_Port几种方式。现在终端usb硬件采用 DM DP 两线连接形式。想问我的终端设备USB采用上面哪种编程方式更合理与手机进行通信。或是其它。 感谢各朋友指点和建议。

网友A(2013-03-08):
怎么不看下我发的帖子呢。。。。唉。。。。。。。。

网友B:
必须用USB host模式,你的主机不支持的话必须靠外电路扩展出來。

网友C:
谁做host?跨是手机...好手机支持.破手机不支持

网友D(2013-04-19):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USB host模式,你的主机不支持的话必须靠外电路扩展出來。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外电路需要用哪些元件能做出来呢,谢谢

网友E:
建议用蓝牙吧。碰到过类似的驱动问题,我在WINDOWS平台下都搞不定。

网友F:
蓝牙传输数据稳定么????需要做哪些电路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