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门的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用的模块吗

楼主(2013-01-07):
有专门的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用的模块吗? 大概多少钱,,我打算自己焊接一个单片机板

网友A:
啥单片机啊,isp烧录线不就是么,jlink,都可以给单片机下程序啊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单片机了啊

网友C:
与楼主想要的东西最相似的叫“通用编程器”,请查询“希尔特”。

网友D:
你应该是想要一个下载器吧?
STC用串口下载
AT系列用ISP

网友E:
现在各种单片机都有ISP下载,STC,P89V51,SST用的是串口下载,(USB转串口模块,十几元)AVR,PIC,ARM,MSP430(这个可用串口进行BSL下载)有各自专用的USB型JTAG仿真工具(兼行下载功能)(这个AVR几十元(STK500),PIC两百元(PICkit),ARM几十元(J-link)),AT89S51和AVR也可用一款开源下载工具USBASP进行ISP下载(十几元),另外AT89S51,MSP430也可以用并口下载(十几元)。至于要对各种不同单片机都能下载的东西,就是通用编程器(根据支持的芯片多少,下载速度快慢,从低端两三百到高端几千元不等)。

网友F:
应是通用编程器,根据你选用的MCU,选支持你的MCU编程器,另外如果封装不同,配不同的座子,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G:
先查下资料,看你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方式【STC是串口下载;AT系列用ISP】,然后打开淘宝搜索一下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