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stm32f103rct6板,程序烧些不进去,是坏了吗?

楼主(2013-01-07):
一块stm32f103rct6板,看指示灯的亮灭闪烁,程序是在正常运行,串口也能按以前的程序正常工作,就是烧不进程序了,swd下载也下

不进去,用isp也连不上芯片,是坏了吗,但以前的程序在正常远行,
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flash应该没有正常初始化吧,有个软件能清除单片机flash,是jlink驱动里带的那个SEGGER里的一个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B:
恩,总会有办法的啊

楼主:
SWD检测不到芯片了,isp也是。
我想flash应该是好的

网友C:
解锁一下芯片试试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芯片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一下芯片试试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芯片虚焊了

没有虚焊
怎么解锁啊?jtag?没有焊出来,接了swd和串口,两种方法都试过,都识别不了。
解锁需要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