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art协议电流问题

楼主(2013-01-07):
1.最近做hart协议,发现只有在回路电流大于19mA时才能正常通信,小于19mA时能430能正常接收到,但是返回给上位机的值不正确。用的AD421和A5191.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解决。另外一般这个电路的功耗是多大呀
2.发现AD421功耗比较大,静态功耗750uA。我之前没用hart的电路用的是xtr115,不知道能不能把A5191调制的信号直接耦合到xtr115上,而不用AD421
谢谢

网友A:
XTR115不共地的,可以胚行吧,

网友B:
共同努力吧,我也正在调试这个电路呢!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换另外一个师兄焊接的板子,大于12mA能够正常通讯,小于不行……3楼的兄弟有结果了告一声啊

网友C(2014-01-23):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有些问题搞不明白,不知道怎么把hart信号叠加到两线回路中,是不是主机不用电流回路产生电路,从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