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调试只能进一次中断

楼主(2013-01-07):
我的CAN通信每次发送只能进一次中断,查了下中断寄存器的值,是EI错误报警中断,然后再怎么触发发送程序都进不去中断了,而且每次发送,反馈回来的状态寄存器都是显示状态错误,在触发多几次发送程序后,状态寄存器的错误累加到最后显示总线关闭。悲催,调了好几天了,有高手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我看, 你先得解决这个错误, 再继续向前走

网友B:
发送接收一起测 试试看

网友C:
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什么的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用的是lpc的2400系列,用中断发送,发现每发完一个报文都要再给命令寄存器填入发送指令才能发下一个报文,好像跟串口一样,串口是只要检测到发送缓存有东西就能自动发送,进入中断。CAN就算发送缓存里已经填了发送数据也还要再发一次发送命令